高清大图海韵电源海盗船ax电源,需要多次把插电源才能开机通电,内部图

楼主(2017-11-18):
通过网上查询,很多海韵x电源和海盗船ax电源是由海韵代工的,发现使用一段时间后
出现需要多次插拔插头,直到里面的继电器有接触声,才能开机,请问是什么原因

黑色小方块,就是继电器
仔细检查电容,全部都是好的,没有鼓包现象。难道需要更换两个400V电容?

大批量的海韵海盗船ax系列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先检查PFC电路看看吧,开机与不开机测下PFC电压多少?

网友:
不用了,这是设计缺陷。pfc过大,无法推动导致

网友A:
另外黑色那个搞错了,不是继电器.继电器是泰科的,在插座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黑色那个搞错了,不是继电器.继电器是泰科的,在插座位置

这种好的电源元件基本不容易坏,保护做得很好,我也个类似的问题的电源,时间使用长了PFC不起压的 ,PFC芯片有点松(虚焊)。我只是按下就可以了,最好补焊一下。希望能帮助你。

网友:
好的电源。修一下也不错。。。。。。。。。。。。

网友:
是不是缓起电阻坏了,导致pfc控制芯片检测到继电器两端压差过大而不吸合继电器

网友:
这个电源厉害的,用料很猛啊!但是,越是复杂的东西越容易坏。

网友:
这个问题要有人知道就NB了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是不是整流部分出问题了,导致220和110转换继电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