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410改CPU风扇

楼主(2017-11-18):
昨天一客户拿台机器来,说是开一会就自动关机,我就考虑到是扇热出了问题,客户自己也说是风扇有问题,接过机器拆了机器看了风扇不转,给客户说风扇坏了要换一个风扇,报价120,客户说换,配件中找了一个新的风扇换上,乖乖怎么不转呢,用表笔测试黄线5V,红线没电压,挑出红线,接了一根线在USB电压上,开机风扇转了。没技术发出来给新手看下。勿喷谢谢

网友:
66666就是这么改

网友:
不错呀,楼主   就是这么弄的

网友:
,楼主   就是这么弄的..........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 。下次如果有遇到风扇的问题, 再来参考应用 。

网友:
就是这样改的,但是有些风扇 你这样改常转,声音会很大,这要看客户介不介意了

网友:
这个比较简单  有的 机器不能改 会风扇报错

网友:
这招可以的,老司机经常这么干的

网友:
我喜欢改到3V上面 不喜欢5V  声音太大了 有很多客户无法接受

网友:
备货足啊,这样看来楼主是不是误杀了前面的风扇

网友:
                不是一直会转的。

网友:
5v声音有点大吧,客户不介意的话

网友:
这么改就是常转了吧,没有温控了
噪音就是这么来的,啊哈哈

网友:
楼主你也不查下风扇供电芯片那里 风扇噪音大 时间长了风扇受不了的

网友:
改的可以都是这样改 的

网友:
这样改的,但是有些风扇 你这样改常转,声音会很大,这要看客户介不介意了

网友:
改风扇是最简单的

网友:
这样的话 风扇会一开机就转  还很快

网友:
直接拉电过来,风大散热好,就是声音大。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刚好遇到一台机子   下了刷刷试试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