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大短修复后不出独显和集显供电

楼主(2017-11-18):
B470大短修复后不出独显和集显供电
机型/板号:联想B470/LA47 MB  10250-2
故障:大短修复后不出独显和集显供电
维修过程:同行送来的光板
1、  拆下CPU和内存条,目测有维修过,测各大电感发现CPU供电有短路,B470大家都知道这种铁壳MOS管容易击穿并烧CPU,首先拆下CPU供电的4个MOS管,发现还是有短路,于是用0.5V0.5A先烧一下,发现2个电感旁边的滤波电容发烫都穿了,拆下来后不再短路。
2、  简单测了一下MOS管装回去,打一下阻值正常后上电,又是大短,发现还是这2个电感对地短路,再次拆下MOS管和击穿的电容,这次认真测了一下发现上管没有击穿但是反向有800多的值,原来问题在这里,MOS管没有完全击穿导致误判,为了安全起见,将2对MOS管全部更换,补上滤波电容再次上电,CPU供电正常出来了。
3、  测量各大电感发现集显和独显供电没有出来,于是按最近所学先查集显供电,示波器测PU4405的2脚只有电压没有PWM脉冲波形,怀疑后级有问题保护了,拆开MOS管发现一个脚底下烧了个洞,管子也挂了换一个管飞线过去,以为这样就好了,通电测试一个样,后来发现SVID没有出来,这个是CPU发出来的,变成又没有头绪了。
4、  到论坛里面搜了一下,也有好多人没有修好求助,有的人说这机器是先出独显供电,后面才出集显供电,既然有人这样说就先修独显供电,同样这独显供电也是用铁壳MOS管,为了安全起见也拆出来测一下,发现MOS管没有问题,测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就是不出供电,换个供电芯片看看,但是手上RT8208A刚好用完了,看了下图纸发现VCCSA也是用这个型号的供电芯片RT8208B,只是有一点区别,那就将VGA的供电芯片换到VCCSA供电芯片测一下,结果是VCCSA也不出来了,那就订芯片。
5、  芯片回来装上测试,完美亮机,同时对比了一下独显和集显的供电,确定这款机器是独显供电先出来,这也颠覆了自己所认知的“先出集显供电”的理论。

网友:
这才是维修大师啊,谢谢分享啊。。。。。

网友:
毛病不少呀。原来是先出独显供电,后来集显供电。

网友:
维修大师啊,谢谢分享啊

网友:
还是有示波器爽啊,问题直接判定

网友:
烧的不清,还好CPU还健在,要不然成本高了客户修不修就不好说了

网友:
B470上次遇到一台一样的,实在 没有精力 搞下去了,换板了

网友:
楼主的精神 可嘉,下次要多多向你学习。。。。。

网友:
不错修的挺好的

网友:
铁片管这样焊还是第一次见,碰到烧洞的我都是换个8脚的MOS上管

网友:
一直都是独显供电先出来啊            集显供电是最后出来的

网友:
铁王八管通病,最好芯片加上下管一起换

网友:
联想B470机器 毛病太多  。。。。。。。。。。。。。。。。

网友:
显卡供电芯片 MOS管 换了  试一下

网友:
你那个铁皮管用漆包线接不怕发热后短路吗?

网友:
遇到好多这样的了  都是吧乌龟壳倒过来 飞线哈哈哈哈

网友:
这个铁壳管子这样安装会不会过热烧掉呀

网友:
大短烧了几个芯片啊

网友:
我都不休这样的,修不好 上火啊啊  你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