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教下,se扩容升级11系统后指纹不能用

楼主(2017-11-18):
硬盘是13码都按原来的写进去的
升级了11系统后指纹不能用

大家有碰到类似情况吗?

网友:
要拆机的硬盘写入底层写入硬盘数据
一定要拆机硬盘

网友A:
刷机的时候没扣指纹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机的时候没扣指纹键吧??????????????????????

扣上的,不扣怕报错43

也许应该不扣先刷过去?

网友B:
SE扩容要用拆机盘。要用7代的硬盘架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SE扩容要用拆机盘。要用7代的硬盘架子

用万隆的测试架,13码全写进去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