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K480N不过保护隔离维修

楼主(2017-11-18):
机器型号神州优雅K480N-I3 D1板号PCB MADE IN CHINA R:2.1华硕代工没图纸点位,机器拿来EC附近 CPU供电MOS管附近进水,处理好之后不过保护隔离,充电芯片BQ25A,首先查公共点无短路,隔离MOS管没有击穿,查BQ25A芯片条件20pin:VCC 19v 正常

6pin:ACDET 2.6V 正常
16pin:REGN 6V正常
4pin:ACDRV 0v 不正常
5pin:ACOK 1.7V 不正常
直接跳过保护隔离飞线到公共点测ACOK是3.3V正常的,3V5V正常产生不处罚,然后找一个有BQ25A的图纸LA-7912P打开查看了下ACOK是3V线性上啦的,现在保护隔离都没过ACOK1.7V应该是正常的,然后取下第二个隔离管测ACDRV24V正常产生,说明BQ25A应该是正常的,是第二个隔离管驱动不正常,想要第二个隔离管导通除了上面的那些条件要正常外还需要1pin:ACN 2pin:ACP检测正常 然后测1pin:ACN 断线 2pin:ACP正常 ACN飞线,保护隔离正常导通 再测ACOK 3.3V恢复正常 最后吐槽下,现在没图纸没点位的机器越来越多了!!!碰到这样的都头大~~~

网友:
冲你那根线都得加分,每次自己飞线修好的电脑都觉得特牛掰

网友:
老板辛苦了  飞了这么长的线   不容易啊      谢谢老板分享

网友:
现在没图纸的机器修得真是一个叫人头大

网友:
  兄弟,小心短路,万一段了,哈哈!!

网友:
换根粗的线        细的容易出问题    老板

网友:
没图纸都能修,真大神。。。。来学习楼主的思路了。

网友(2019-11-13):
这个机器修的好牛太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