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进PE分区GHOST

楼主(2017-11-18):
进PE用分区工具分好区,GHOST WIN7后,重启硬盘又恢复成无分状态是怎么回事啊
win7

网友:
遇到过的多是硬盘问题
前面有坏道了

网友:
这种情况硬盘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建议先扫描下硬盘

网友:
建议更换硬盘试试再说,如果硬盘有问题,研究什么呀

网友:
分区工具分好区后有没有保存啊,如果没有保存是不行的。

网友:
要保存一下的 你保存下试下 如果不行基本一片坏了

网友:
没有修复启动项!!!!!!!!!!!

网友:
很有可能 是硬盘有问题了?
可以换硬盘试试

网友:
硬盘是不是guid格式的,要改成mbr再ghost

网友:
扫描一下硬盘有没有问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