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Alienware 14 LA-9201P 开机秒掉电 附BIOS

楼主(2017-11-18):
今天接到机器DELL Alienware 14开机秒掉,电流0.65 有是1.02不一定,应该有短路拆机有3V5V,有开机电压后量3.3V短路,烧鸡法小电容短路裂开了。

DELL Alienware 14 LA-9201P BIOS.rar

网友:
是二级转换电压短路了吧,上次也修了个这个型号的这个问题

网友:
               壕机器,小故障,钱收的舒服呀

网友:
这种明显短路还是好排查的,外星人不错,米到手了

网友:
外星人的机器就这样被楼主秒了吗?楼主,你的BIOS开机亮机快吗?

网友:
外星人 也不咋的,, 仁宝的主板 质量一般般 啊

网友:
DELL Alienware 14 LA-9201P 亮机快的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让我们多一点积累。。

网友:
来米快啊,像这种高端机,怎么不来个150左右?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这都是秒杀的节凑

网友:
外设供电,二级供电的滤波电容短路

网友:
又是小赚一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