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超频有什么用?

楼主(2017-11-18):
rt。我只是很想不通,为什么不直接买个够用的,冷不丁的超个频用来做什么。渲染图片?或是闲来跑个分

网友:
我玩星际刀塔之类的游戏,我觉得4.2G的6700K单核性能弱了点,求推荐个单核性能比它强的CPU。

网友:
除了折腾和跑分之外没什么用。除非你有一个既需要时钟又需要核心数的软件,那么可以艹6950X玩。因为除了x99之外的带K的处理器已经都是雕了,默频很高超不动。

网友:
★快速指南

不超频
★引言

超频(英语:overclocking)是把一个电子配件的频率速度提升至高于厂方所定的速度运作,从而提升性能的方法,但此举有可能导致该配件稳定性下降
★目的

超频活动多为个人计算机的爱好者所喜爱,其目的是把自己的计算机发挥至最强效能。
一些用户会购买低阶装置,并把它们的效能超频至高阶装置的水平。然而更多的人会购买高配置计算机,通过高级散热系统辅助超频。
★用户

使计算机超频的通常是个人计算机用户,使用的计算机大多数是组装计算机。
★常被超频的配件

常被超频的配件有中央处理器、主板、显卡及内存。
★散热方法

超频需要更有效的散热装置,包括设计更佳的中央处理器和显示适配器核心芯片的散热器。

空气散热的通常会使用铜制的散热器及强力风扇,而水冷散热的效果通常会比空气散热更好,因为水的比热容较大。
再高阶一点的甚至还有二相蒸发散热、液氮散热和干冰散热。
★不良影响

超频的主要后果是会导致系统不稳定、系统温度升高甚至损毁硬件,有人亦认为即使超频后能稳定地运作,电子组件的寿命也会缩短,且目前大多数的制造商不会对超频后所带来的任何后果提供质保或技术支持。
★结论

如果电脑性能足够,那就没必要超频;如果性能不足,当初为什么要买这样的电脑,又或者是时候换电脑了。
因此,我的观点是,一般人不超频
★参考文献

超频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欢迎关注我的知乎和微信公众号:黎小白

网友:
当年数据结构课程有个大作业,老师有运行时间要求
原来写的代码运行时间稍微超了一点
后来直接把CPU主频超到默认主频的2.25倍,运行时间缩短到原来的一半以内
截图,提交,真刺激……

网友:
不超频的话带不动扫雷啊

网友:
很简单啊,比如我自己,家里有个旧电脑,双核2.8的cpu,不想花钱去换新的,网上一查可以超到3.5,为什么不超一下继续玩呢

网友:
从现行很多游戏方面来说,显卡权重系数确实比cpu要高一点,但也有例外。如果一个游戏里面的行动单位过于密集,你就会想到U超频的意义了,比如wow战场,显著提高实时帧数,不是开玩笑的。

网友:
跑娱乐大师

网友:
超频放到现在而言已经不是够用不够用的问题了,而是一种折腾的玩法。
超频之正本溯源

网友:
超频带K的CPU就是比不带K的能装个B,没多大别的差别

网友:
牛逼啊超频带K的CPU就是比不带K的能装个B,没多大别的差别

网友:
除了折腾和跑分之外没什么用。除非你有一个既需要时钟又需要核心数的软件,那么可以艹6950X玩。因为除了x99之外的带K的处理器已经都是雕了,默频很高超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