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请问笔记本电解电容怎么焊接啊?

楼主(2017-11-18):
每次都拆毁

网友A:
用风枪调好温度吹一下,用镊子拿下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风枪调好温度吹一下,用镊子拿下来

这个电容有塑料底座,每次拿风枪吹的时候底座化了电容还没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容有塑料底座,每次拿风枪吹的时候底座化了电容还没掉

引脚在底座下面,吹好久都吹不开

芝麻大小的电容都比这个好搞

而且吹久了电容容易吹炸

网友:
迅维优酷帐号,有拆解教程视频。

网友:
风枪加烙铁一起用很容易焊接,风枪开到360度左右烙铁40瓦的就行了。

网友:
提供建议。发图时候最好把零件位置标示出来,让坛友一眼就看到需要解决问题的位置。

网友:
先用洛铁加点焊锡上去,再用风枪吹 ,,

网友:
你要多加练习,一次不行,就两次 三次 ,多焊接  就会了

网友:
烙铁加锡,看到融化得差不多了再取出

网友:
烙铁  用低温锡  拖下     很容易就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