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49E3500开机闪屏无背光

楼主(2017-11-18):
创维49E3500开机闪屏无背光,用LED背光测试仪能点亮,把板取下接假负载也能点亮,电流电压正常,最后淘了块代用板上机正常,难道原来的板真的有问题?

网友A:
我看大师傅都说这种要用示波器才能查电路上的故障。要不把大电感都换了,或许有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大师傅都说这种要用示波器才能查电路上的故障。要不把大电感都换了,或许有发现。

晚上有时间了就继续整,发现装假负载也闪亮了,果断找出图纸,测电流、电压检测点开机跳变电压,当测到第二路的过压检点时,LED不灭了,放开表笔灭,反复试了几次都一样,加焊那三个元件无效,拆下测量正常,装回去开机正常,拆掉假负载装机正常开机一个小时,最后不放心还是把那三个元件换掉了,点亮到明天天亮----

网友B:
这里是电源取样背光电压的点,楼主这机器的问题是那几个元件经过线路板漏电导致那两个取样电阻的中点电压拉低反馈到电源电路起了保护,只要把那几个元件焊下来清洗吹干,线路板也清洗吹干复原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是电源取样背光电压的点,楼主这机器的问题是那几个元件经过线路板漏电导致那两个取样电阻的中点电压拉 ...

哦,学习了,谢谢!!!!!!!!!!!!!

网友C:
楼主可以详细介绍下使用的假负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详细介绍下使用的假负载吗

淘的1KR/100W电阻+灯板而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