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75 开机瞬间掉电

楼主(2017-11-18):
版号nm-a291 REV1.0 开机电流到0.6瞬间掉电
各电压包括+VDD_CORE核心电压都有了,FCH_PWROK高
但APU_PWROK 为低 BIOS无波
是不是要干桥了?黑胶啊

网友A:
APU_PWROK是显卡供电吗?为低是因为没有这个信号,所以才掉电的?

网友:
太新的电脑不太懂

网友B:
AMD的是不是也只有一个桥的芯片

网友:
  兄弟,为毛不刷BIOS呢,先软后硬啊!

网友:
刷个BIOS试一下吧

网友:
这机器  先刷BIOS啊  ...................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短路,是不是缺电压

网友:
大家说的对  先量量有没有短路   没有就刷BIOS试试

网友:
有解决的吗                                                      。

网友:
是板载的还是独立的呢。可以说清楚一下吗。

网友(点评):
独立显卡+fch+A10

网友:
我觉得先确定电压和PG正常后,刷个BIOS,要是没改善才动PCH

网友:
老铁BISO刷了没有啊 ,先软的再来硬的啊

网友:
刷了n 5脚为低 1,2,6都无跳波
25M晶振有波 不知还缺什么条件 桥上RTC电容2.8V

网友:
引用 网友A:
APU_PWROK是显卡供电吗?为低是因为没有这个信号,所以才掉电的?

APU_PWROK 是桥给CPU的
所有PG都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的是不是也只有一个桥的芯片

fch+apu(A10) 两大片..........

网友C:
有平台复位没,有的话就是BIOS,内存,CPU等等了。还没平台复位的话继续查信号吧

网友:
没事刷刷BIOS有惊喜。

网友:
收拾收拾收拾 是不是也只有一个桥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平台复位没,有的话就是BIOS,内存,CPU等等了。还没平台复位的话继续查信号吧

没有到复位 24步不正常了25步才能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