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4灯改3灯简单解决·OK(不用假负载哦!)

楼主(2017-11-18):
今天送来一个显示器通电测试屏幕发红,初步测试灯管问题。拆机测灯管4跟坏1根发红,一般情况下都会改高压一看显示器外壳构造高压条放不进去没有办法改只有一条换灯管。说实话我是真心的不想换太费时间了。于是琢磨着改成3灯的说干就干,以前都说在其中一个灯管插口后面做假负载加电容就可以。但都知道那样不稳定还容易坏,于是我用了另外一种办法解决了而且特别简单  给图!(注意一点坏的那一根必须插上!)《不知是否适合所有通状况同品牌的显示器大家情况而定!》

网友A:
你这意思是改线路,把好的移到被检测线路上,坏的断,让高压芯片误认为灯管没坏是吧

网友B:
没有看明白,如何改的。详细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意思是改线路,把好的移到被检测线路上,坏的断,让高压芯片误认为灯管没坏是吧

对!改侦测线路!吧坏的那个并联再好的那一根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看明白,如何改的。详细说一下。

就是把坏的那一根并联在好的那一根上把原来的断开,让侦测误认为灯管正常,但坏的灯管正极还是要有负载(就是坏的那一根得插上)

网友:
你这样改也可能不太稳定的啊,要是有问题的那个彻底坏了呢?

网友:
感觉这个和去保护差不太多,也只是不检测负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