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610d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11-18):
这个机器板号是DAOTWSMB6EO    REV
上电有待机0.001V,待机偏低,查3v,5v也没有,测3v,5v电感对地也无短路,想着换系统供电芯片的,结果一看PU1的26脚发黑,果断把芯片吹下来重新焊回去,结果一通电亮了,后来直接装机,再开机,不亮了,尼玛!
拆机怀疑还是PU1的问题,重新加热oz8690,机器又亮了,那就订芯片吧!第二天到货换上就好了!

网友:
这是图片,不知道什么原因无法上传

网友:
思路清楚,望再接再历。一路顺利过关

网友:
芯片 老化 了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