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改DV6屏幕暗屏

楼主(2017-11-18):
来机暗屏,屏幕上家动过,LED升压不了,原升压IC损坏,DU=CF,不知型号
只能换屏,客人不愿意,希望能修好,为了150块,只能爆改,原理很简单,找出VBL PWM EN ,有的IC还要有3.3V供电,一般的不要
然后反馈看LED是多少组的,如果输出是四组,LED是三组的,把空即组串联在三组的任意一组上就OK
改后效果如上图所示,显示如下图:

网友:
不错,节约成本的的维修 ,,,, 客户不肯给钱只能这样搞哦

网友:
双面胶没有粘好啊,要不要打点胶

网友:
                      这样也行啊。

网友:
没有修过屏啊,一般就是换屏的,来钱快

网友:
楼主,你修的很不错啊!没有成本啊!修好有150块还不好吗?

网友:
感谢楼主,谢谢分享宝贵的经验

网友:
我也经常那么干      老司机

网友:
我一般是在换下来的爆屏里面找一样的芯片换,一般都能修好,楼主的办法不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