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 820-2890-B 充电灯不亮,不开机

楼主(2017-11-18):
820-2890-B 充电灯不亮,不开机,待机3V有,开关也有3.3V, ISL6259引脚如下: VDDP 5.1V13P SMB_RST_N  3.3V  2P DCIN 16.5V ,3P ACIN 3.3V  14P ACOK  2.3V  ACOK电压是不是低了,是ISL6259的问题吗?

网友:
可以考虑先换一个试试,不行的话,再考虑外围其它的。

网友:
找图纸,按照时序一步一步的修啊!这样修好自己也有进步的啊!

网友:
是有点低,ACOK正常电压应该是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