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学习第三天后,修了第一块板

楼主(2017-11-18):
工作单位的一块G41主板,无厂家标识,不亮机。插上诊断卡,能触发,风扇转起来了,不跑马,显示no。

万用表一顿乱戳,发现两个疑点;一:14.318晶振两脚电压相等;二:CPU无供电
想着晶振不正常;后面的CPU电压可能出不来,先找个旧主板换了个晶振,没用;去掉两个偕振电容;没用。难道桥挂了?
第一个疑点要换桥芯片才能判定,那就搞第二个疑点,测电源管理芯片EN脚为0,顺着EN脚一顿乱戳,发现连到Q18的C极,B极0.69v,足以导通,拉成低电平。再顺着B极一顿乱戳,实在找不到接到哪里了,没图纸就是不好搞;直接拆了Q18,开机一路跑马,亮机,下班吃饭
就是

网友:
万事开头难,修好了第一块,必然有个好的开始,紧接着就是第二块了。

网友:
这样也行?楼主厉害了-------------------

网友:
杂牌子主板,幸好是G41,不算是新的,学校出来的都理论扎实

网友:
台式板主要没有图纸导致不好修,如果有图纸基本很多都可以秒

网友A:
牛啊,CPU 供电,想着就麻烦 还有个问题,换晶振后,晶振两脚的电压测了没有,如果两脚电压一样,板子还能触发上电吗?

网友:
现在最关心的是晶振两脚电压一样判断为坏的,那为什么会触发上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啊,CPU 供电,想着就麻烦 还有个问题,换晶振后,晶振两脚的电压测了没有,如果两脚电压一样,板子还 ...

其实有压差的,开始用20V档量,显示的都是1.7V,后来能开机再用2V档量,一个1.68V,一个1.73V

网友B:
我想问一下这个拆了怎么也可以 用呢  为什么拆了就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一下这个拆了怎么也可以 用呢  为什么拆了就能开机

Q18的B极在高电平时CE对地导通,EN脚被拉低为0变成低电平,拆了EN脚恢复高电平,电源管理芯片就可以工作,CPU就有供电了

网友:
现在维修 难度 很大了,。看着都疼,

网友:
还有笔记本  有的研究,维修的努力 不然   难搞

网友:
楼主厉害,没图纸都能俢好,拆了场管就搞定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牛啊,CPU 供电,想着就麻烦 还有个问题,换晶振后,晶振两脚的电压测了没有,如果两脚电压一样,板子还 ...

14.318晶振是时钟芯片主晶振,这个不参与开机。参与开机的是32.768K南桥实时时钟晶振。

网友:
万事开头难,以后多学习多摸索就好了。

网友:
厉害啊 改天我也报个远程学习下厉害啊 改天我也报个远程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14.318晶振是时钟芯片主晶振,这个不参与开机。参与开机的是32.768K南桥实时时钟晶振。

哦,是这样的,没注意细节,只想到了如果不能开机,晶振也是一个条件,以后不会搞混淆了

网友:
维修思路很好,运气也很好。实地学习真的不错

网友:
应该是Q18上一个相连三极管的问题吧!

网友:
楼主的理论知识很扎实啊,

网友:
恭喜楼主修好第一块板,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好的,理论有了就来实践吧。。。。。。。。。。。。。恭喜

网友:
三天已经有如此成就 可以说很厉害了

网友:
楼主也真是厉害了

网友:
杂牌的 真难修

网友:
现在用主板的人越来越少了 你的努力给与鼓励

网友:
迅维的学员就是牛,三天就可维修了

网友:
晶振很少坏。谢谢分享。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