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005主板短路

楼主(2017-11-18):
接到一台HP M1005一体机,开机无反应,经查电源板是好的,供电正常,最后发现主板有一处电容短路,沿线查找,发现有U8正负极短路,沿线找到U12上,可U12上面只写了641X SCSB,网上也查不到这个芯片资料,问下大神这 个是做什么用的,感觉上是个电源模块,不知道我想的对不对,这个东西具体型号是什么?常用吗?市面上好找不?
板子型号是 ASSY CB397-60001

就是旁边那个U12,哪位大神帮帮我?谢谢!

网友:
不太清楚

网友:
发现有电容短路了,如果没有图纸,为什么不用烧机?

网友:
没有图纸,烧机的话,主板没有明显发热器件,反倒是电源板上器件发热,因为负载短路导致的发热!

网友:
修好了吗?我也遇到类似为题,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