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 壳子弯了咋办

楼主(2017-11-18):
怎么弄直啊??
苹果

网友:
扳不直就换新呗,一个壳子要不了几个钱

网友:
一点一点掰 实在不行欢新的 就是有点费时间

网友:
拆掉相机和主板,然后拿锤子锤

网友:
好多手机都是按键位置弯曲了,轻轻使劲拜一下

网友:
换壳子。。。要么就上锤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