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70E 待机0.06 偏高 无3 5V

楼主(2017-11-18):
待机偏高 没找到
谁有啊 版号 10290-2 机器待机偏高。 换了芯片 同样 情况 REF 2V VIN 18V VREG3 3.3 VREG5 5V 1P 1.0 6P 1.1v 查各测试点无明显短路。 断开3 5V电感 待机不变!!!
芯片

网友:
肯定后级有短路了,打下后继的对地

网友:
vin 18v? 你保护隔离 给的是多大的 电压? 检查下保护隔离 公共点。 纬创资通的 修个 3V5V 和保护隔离 不要什么图纸吧,不要太依赖图纸。。。

网友:
VIN不考虑啊。。 阻止 电压都是正常的 18V 只是笼统了点 VIN 正常 阻止460 电压20v

网友:
机器修好了。。 吗的 代换51125 18脚拉低 电压。。 换了好板上拆下的51123 同情况。。 最后问题确认是升压过低。 只有4.56V 最后换了3 5V的滤波 胆电容。。我操。。简单的问题我磨磨蹭蹭了 1-2天。 拿来就准备换 但是想了下 应该不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