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 G41板SLP_S3不出高电平

楼主(2017-11-18):
学习中拿老板子练手,GA-G41MT 不上电,5个待机条件都满足,IO的 PWRBTN也送出来了。但是SLP_S3没有被置高,一直是低电平。晶振换过,没有用。难不成只好换南桥了吗?没BGA设备,是不是可以放弃了。

网友:
真顽固短接绿线强制上电,SLP_S3仍然为低

网友:
桥的待机条件都满足的话一般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桥的待机条件都满足,就可能是桥了,G41的GB桥也容易坏

网友:
既然5个待机条件都满足,鉴于G41用的82801GB这个南桥的尿性,结合你没有BGA,还是放弃,现在G41也没以前那么值钱了。

网友:
桥条件都满足   不出S3高电平    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有两块一模一样的,还有一块是不跑码,本着学习的目的,想参照着学习一下,弄清楚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