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为什么拆了基带电源还有IMEI

楼主(2017-11-18):
6代ID板,拆了基带电源,在开始界面还是有串号?难道没存在基带码片里面?没有图,但确实是真的?why?

网友:
有人说是假IMEI
也有人说IMEI储存在主CPU里

网友:
                        是啊  什么情况??

网友:
                        是啊  什么情况??

xwxfx -2 -2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请用心回帖!

网友:
应该在马片或者硬盘或cpu里面写着吧

网友:
是一个映像,残留影像

网友A:
你拆的不是基带电源吧。拆的是某供放或者射频吧。。没基带电源肯定没串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拆的不是基带电源吧。拆的是某供放或者射频吧。。没基带电源肯定没串号的。

你自己找个ID板拆了试下,开机在HELLO界面的,拆了点右下角i看下就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找个ID板拆了试下,开机在HELLO界面的,拆了点右下角i看下就清楚了。

联机看有没有。理论上是不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