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滤波电容耐压值:显示器12V电源小修感想

楼主(2017-11-18):
下午店里接了台显示器,故障现象为亮一下就灭。显示器有外接12V 电源适配器,适配器上有12V/2A 字样。

用万用表单测适配器输出12V正常。用店里的维修电源,接显示器后显示正常。初步判断为电源适配器带不起负载。

估计一般的维修店都不会修这种电源适配器,刚好店里没什么事做,而电源也比较好修,所以决定把电源拆开来维修一下。

拆开外壳后,看到两个12V 输出滤波电容炸开了。因以前用万用表测有12V 输出,可以判断其它电路都是好的,就 是这2个电容的问题。

拆下2颗电容后,看到上面的参数是16V/1000uf ,个人感觉12V 的输出,16V 的耐压,肯定是不行的。

我在一下坏的代用的那种笔记本电源适配器上拆了2颗电容,耐压值24V ,容量 680uf。一般笔记本电源都有3,4A 的输出电流,用在这个电源上肯定没问题。

这次维修没什么技术含量啦。我只是想和大家探讨下,这个电源电容炸了,是耐压值低了,还是电容质量问题?留给大家讨论

刚好昨天饼哥在主板远程课上讲电子基础,讲到了电容的耐压值,说要比输出的电压大才行。我以前好像在书上还是哪里见过,好像是这样说的,为了保障电路的可靠性,电容耐压值要比它滤波输出的电压高一倍才行,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
炸电容是很好修的了,我之前学的也都快差不多忘光了

网友:
厂家为了省成本,就用勉强能用的

网友:
耐压越高,介质损越小,电容就耐用,电容的质量也很重要,正常情况下,很少看到,日本,台湾的电容坏,
下面的就不说了。

网友:
感觉固态电容的耐压性能好点,看主板上好多5V电路部分用6.3V电容也没见有坏的

网友:
电容质量的问题,开关电源的电容要用高频电容,否则容易发热损坏。

网友:
电容一般都是耐压值是关键 经常使用就像不饱和一样时间长就鼓包了

网友:
12V的电容一般都是25V耐压的,电容更换原则是容量相同的情况下,耐压大的代还小的,但不能大太多。但楼主用25V680UF代还,有点欠妥。要是16V470UF用25V680UF或者1000UF代替那就没问题了,但你的代替方法,短时间也是不会出问题的!

网友:
说一千道一万 都是为了节约成本 16V也够了 平时用没问题 很多浪涌他承受不了  容易爆浆的概率大

网友A:
电容质量不行的话 我就两个电容串联起来 嘿嘿嘿

网友B:
很多便宜的12V的电源都是用的16V的    这不是挺好嘛,多了挣钱的机会啊
一个电源一辈子不坏  我们修什么呢

网友:
这个有维修的价值吗  呵呵 楼主 好耐性

网友:
真棒,我又学习到新的知识,谢谢你。

网友C:
这个有维修的价值吗  呵呵 楼主 好耐性 好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维修的价值吗  呵呵 楼主 好耐性 好牛逼

因为是熟客,收了30元,如果是散客,收个40,50肯定没问题,关键这样的问题好修啊,都没动万用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很多便宜的12V的电源都是用的16V的    这不是挺好嘛,多了挣钱的机会啊
一个电源一辈子不坏  我们修什么呢

说的有道理,估计用的是国产电容,如果是台湾日本产的,不会这么容易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容质量不行的话 我就两个电容串联起来 嘿嘿嘿

电容串起来,耐压是高了,但容量相比 单个的要变小,选耐压高的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的有道理,估计用的是国产电容,如果是台湾日本产的,不会这么容易坏

很多用户都是不拔电的
还有好多是监控用显示器 24小时不断电
总之坏的都是一些国产的牌子

网友:
有些好的电源还是需要维修的。。。。比如一体机或者小主机的特殊电源还是挺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容串起来,耐压是高了,但容量相比 单个的要变小,选耐压高的就可以了

没办法 有时候找不到合适的就两个连一块

网友E:
电容坏,最好修了,一目了然,捡钱的节奏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容坏,最好修了,一目了然,捡钱的节奏

最啊,维修虽简单,修好了的东西还是有价值的,比换个新的环保又节能

网友:
电容一般都是耐压值是关键   感谢分享

网友:
恩,,,,兴趣爱好,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
电容首先是质量要过硬(制作材料必须达标否则什么都是空的),其次才是容量可以适当大一点,(关键看在具体应用时电路本身的需要)

网友:
一个电源不会好贵吧,现在仿得又多又便宜,一般都直接换了

网友:
耐压跟 容值不小于原来的就可以了  16V人家以前也用了很久 所以跟这个没有关系  质量问题~~

网友F:
一个电源不会好贵吧,现在仿得又多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个电源不会好贵吧,现在仿得又多又便宜

修好还是有价值的,总比扔掉强吧

网友:
电容的耐压选择,要看具体的使用环境,不能一概而论!
一般来说,大于额定电压的1.1-1.4倍左右就行了。
从这个角度看,16V的耐压,完全可以用到这个12V的电源上,为什么会坏呢?不是因为耐压低,是电容本身质量差,比如耐压虚标、介质损耗大、漏电大、容量虚标等。

换句话说:你100V的劣质电容同样可能坏,而你用16V的正品合格电容就不会坏。
不信,你看看主板CPU供电部分的12V滤波电容,全是16V的电容。

网友:
好的电源肯定要修修啊好的电源肯定要修修啊

网友:
这样的电容 质量真的不怎么地  以前修显示器的时候 就买的这种电容  特别爱坏

网友:
恩,估计是国产电容,质量不过关

网友:
和电容质量也有关系,显示器电源板的电容耐压值一般都是高一倍的。

网友:
因电容前面有电感滤波,所以电容耐压可以稍低点。原来的设计是 这样的,12V 用16V 电容滤波,笔记本适配器19V 用24V 电容滤波。

网友:
最主要还是质量问题,否则16V肯定够耐压。但现在很多不靠谱的货换高点耐压肯定没错,容量还是换回原来的好,不然容易出现水纹波等莫名其妙的故障。

网友:
不一定是高一倍,首先理论上额定耐压比实际电压高百分之三十就可以,但是要根据你电路性能的好坏,比如纹波,一个12V的电源纹波峰峰值等于4V,那你感觉16V耐压的电容可以么,另一方面直流系统里面交流分量(纹波)过多的话对电容冲击也是很大的,会导致电容温度过高而损坏,这就是很多归产电源电容坏只坏共模电感之前而不是之后的原因。。。。

网友:
没事做也经常捣鼓几个玩玩,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网友G:
电解电容用在开关电源中,还得要看ESR。楼主更换了更高耐压的,要知道,耐压越高,ESR越大。这就是为何在开关电源中所选择的滤波电解电容大多是多个小容量并联而不是单个大容量,甚至于干脆使用高价的低ESR固态电容、钽电容的原因。因为,并联可以有效地降低ESR。ESR越小,在大电流下越不容易发热。

网友H:
学习了,新手学习一下,,,,,刚来论坛

网友:
引用 网友H:
学习了,新手学习一下,,,,,刚来论坛

欢迎新手 坚持下去,以后就是老手了

网友I:
电源适配器。输出电源是12V,输出的滤波电容,大部分都是16V的耐压值。笔记本的输出电压多为19V,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源适配器。输出电源是12V,输出的滤波电容,大部分都是16V的耐压值。笔记本的输出电压多为19V,

是的,一般笔记本电源输出滤波电容耐压值24V

网友:
电容坏了是很好修的,一般观察就可以了看出来了

网友:
一般不是耐压的问题,是开关变压器温度高,烤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解电容用在开关电源中,还得要看ESR。楼主更换了更高耐压的,要知道,耐压越高,ESR越大。这就是为何在开 ...

ESR是什么?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电容我最怕就是贴片的。。。怎么测才能判断它是否漏电和不良!求大神指教

网友:
这个是采购的电容质量问题,我修了很多显示器,爆电容的几乎都是山寨小品牌,大品牌的很少有爆电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