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la6751p 关于时间不走问题解决

楼主(2017-11-18):
       客户拿来机器,起初拆机发现cmos电池没电,换过电池,装机第二天发现 时间恢复出厂设置,设过时间 还是不保存,测试发现,换过电池,开机时间正常走,关机后时间不走,开机时间是上次关机的时间 在走动,于是查找cmos电路,发现板子,好多小电容电阻未标示编号,无耐只有跑线,最后发现在+RTCBATT到+rtcvcc处 测量电压不一样
+RTCBATT测量为2.75v 过电阻r99后为0.7v 不对啊,以为电容c179漏电拆除,还是不对,最后短接r99两端,后rtcvcc电压正常 。测试时间关机正常走动。下面是图,本人新手,初次发言,忘不对处,大家指正,望加分。

画圈处 为硬盘下面位置

网友:
电阻是不是腐蚀了,修了这么多还没有遇到时间不准的。。。。。。

网友:
电阻不是阻值变大了,就是腐朽开路了。

网友:
这个不跑电路难得找到这个位置

网友:
有点奇怪电阻如果阻值正常怎么会拉低电压呢

网友:
没遇到过,一般cmoS电池引起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不知道是不是电阻阻值变异了, 导致这种故障现象。

网友:
这种电阻经常腐蚀底下,重新加焊一下应该可以!

网友:
换个电阻试试,还是不走的话,可能是桥坏了

网友:
这种问题至今还没碰到过

网友:
时间不走倒是没遇到过  遇到过走得非常快的   COMS电路就那个几个零件吧

网友A:
楼主,应该是这个1K的电阻坏了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是这个1K的电阻坏了是吗?

是啊

网友:
最烦没位号的机器了跑线最烦
而且电阻很少坏 是不是有腐蚀了 不然不会有问题

网友:
原来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