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问大神们,这个cpu还有救吗?

楼主(2017-11-18):
这个cpu我拆装次数太多了,现在样子如图。不知道还能不能就。:kuqi::kuqi:能救的话,劳烦各位能给我支个招
cpu

网友:
烙铁弄的吧,用无铅锡拖一遍看看能不能加上去,如果不行我觉得没必要再弄了

网友:
焊点金属都掉了没用了
丢掉吧

网友:
看看是些什么脚 是空脚还是接地 不是就废了

网友:
焊点是掉了,但是中间有个小点,应该是连接之前焊点的,但是加不上锡,锡浆植也是植不上,锡球会掉

网友:
焊点金属都掉了没用了丢掉吧...................

网友:
这样连上上的绿油也会很多,弄好了也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