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80V上电到1.2不显掉回待机

楼主(2017-11-18):
故障:触发上电到1.2左右有听到声音不显掉回待机。

拆机拔掉独显上电不掉,把独显放到另一台测式,可以显示,表示独显没坏。把另一台独显放这台也不显,判断是独显电路有问题。

首先打开图纸找到架构图,找到PCI-E 70页,因为独显是插板式,找到插口电路,先测量各个电压供电正常不,发现+5V没电压,追查来源找到转换电压。

找到实物,+5V是由+5VO转过来的,又受控于4、5脚,又连着下面的+12V,测+12V没电压,测+12VSUS有电压,再测控制脚SUSC#_PWR有电压高电平,那是管子坏了,找不到管子,直接飞线短接,测式上电亮机,OK收工。

网友:
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