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se, 显示充电但一直不涨

楼主(2017-11-18):
换过电池跟尾插无效,换电池电量一直显示6%,指点一下是先短接充电管还是干u2,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
先短接充电管.不行换U2...............

网友:
检测脚问题吧

网友:
肯定是先短接啊。先简单后难的嘛

网友:
可以先检查下 电池座边上是不是有少件 。。 我上次有个5也是不充电。 价格报不上去 就没修了

网友:
电量检测脚 对地二极体值有400左右么

网友:
先换u2吧,很多都是u2问题,不充电基本必换u2

网友:
还是检查一下检测脚吧上次也有一个5SE的机子,用户拿来说不充电自己换的电池,仔细一看电池连接点有一个电阻被扣掉了,重装一个就好了

网友:
电池座边上掉东西了。不要谢我请叫我红领巾

网友:
检测脚问题查查那个电阻 我也是新手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试试

网友:
电池座边上掉东西了。仔细看看。。。。

网友:
大电流充电的那路没工作呗,充电管短接,查充电芯片工作条件或直接换了试呗

网友:
SE通病电池座边上容易掉件。短接包好。当然是电感

网友(2017-12-20):
看看是不是电池座上的FL2400掉了,摔过的机器可能会脱落。

网友:
先短接试下  不扣电池主板单接尾插连充电器测下电池供电脚够不够3.7v以上的电压 不够就换充电管理芯片和USB吧

网友:
先短接试下,不行换u2....................

网友:
先测量电池检测脚对地阻值,连接电脑用爱思助手看下是显示电池数据,先换充电ic。在干usb,打对地阻值

网友:
量一量电池电压,俺遇到一台电池电压4.0,显示30.c

网友:
可以看看U2针脚阻值 正常不

网友:
上次修过一个 SE通病电池座边上容易掉件。短接包好。当然是电感

网友:
电池座边上是不是有少件 SE通病电池座边上容易掉件

网友(2018-03-15):
电池座边上掉东西了。仔细看看电池座边上掉东西了。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