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30i USB3.0接口维修(VCC与GND短路)

楼主(2017-11-18):
在工作中由于一次失误导致正在调试的PCB板爆掉了,笔记本(ThinkPad T430i)立马关机重启了。重新开机后,屏幕无法无法调试分辨率,之前用来调试的USB3.0接口无法工作,并且在它附近的另一个USB 3.0接口一样无法工作。这下糟了,这是工作用笔记本,一旦出现状况,会对工作造成很大影响。为了以防万一,我准备了一个500G硬盘现将笔记本内所有资料备份,然后开始我的为期两周的ThinkPad T430i维修之路(闲暇时间维修)。非常感谢迅维网,感谢51nb,让我找到相关资料,现分享给大家,其过程如有不足的地方,欢迎吐槽。
整个维修过程分为四大阶段,分别是拆机、排查问题,修正、组装其中排查问题是最难的,也是最耗时的,毕竟我不是专业的。
首先来看第一阶段,如下图所示,这是拆掉的USB 3.0部分,在主板上面。详细的ThinkPad T430i拆机过程就不介绍了,把主板拆下来就可以看到USB 3.0借口了,想了解拆机过程的小伙伴可以参考链接http://bbs.litaow.com/thread-193106-1-1.html(另外两个相关拆机链接为http://www.ibmbjb.com/thread-344369-1-1.htmlhttps://wenku.baidu.com/view/dcf2687187c24028915fc3c6.html

问题诊断:拆机后,我对照网上的USB 3.0接口管脚定义图纸,测量了一个各个管脚的关系,结果发现USB 3.0的VCC与GND短路。之前提到板子烧了后,屏幕分辨率不能调了,未拆机之前,我重装了一次系统,笔记本屏幕分辨率就恢复正常了。所以,拆机后就只有一个问题,就是USB 3.0的VCC与GND短路。
找到问题后,接下来就是第二阶段,分析问题所在了,这部分真的让我很头疼,因为我肯本就不懂笔记本维修,此前从没有接触过这行,并且,更重要的是我没有这款笔记本主板的电路图
于是我就上网搜索,悬赏问题(百度提问链接: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813751357430567612.html),但是一直得不到有效答复。后来很幸运的遇到的迅维网,在这个网站我知道了点位图,找到了相关电路,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油然而生。可惜的是这里下载需要下载积分,但好在上天不绝情,我在51nb找到了相关电路(电路连接:https://forum.51nb.com/thread-1545170-1-1.html,使用T430的就可以),然后在结合寻迅维网,学该如何使用点位图和超找电路。

如上图所示,经过测量发现图中1、2管脚(USB+与GND)短路,继续测量发现第一个图中C1248也是短路的,查阅电路,如下图所示。我们可知C1248和C1269是两个150uF 6.3V的钽电容,既然C1248也短路,那么问题会不会是C1248自身短路导致的呢?

于是,我将C1248这颗钽电容拆除了,但是继续发现USB 3.0的VCC与GND管脚继续短路。好吧,拆都拆了,总不能半途而废吧。于是,下一步,我又将U52拆除了,很幸运,这时再测量USB 3.0的VCC与GND管脚,蜂鸣器不在响了,应该就是U52损坏导致的。

为了进一步确定U52的问题,拆掉U52后,我单独对芯片进行检测,发现U52的1、2之间短路。直觉告诉我,这颗芯片应该的确是有问题,于是,我决定换掉它。
经过慎重考虑和一系列筛选后,最终,我打算换掉那两个钽电容和U52,从淘宝上选了价格偏高的元器件(U52链接: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44598028043&spm=a1z09.2.0.0.493280aYInTXZ&_u=ivjl29o938b;钽电容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493280aYInTXZ&id=537535860364&_u=ivjl29o53c1
元器件到手后,终于可以进行第三阶段,进行问题修正了。这一步也不做详细介绍了,最终焊接完成,如下图所示。

很快就进入最后一步了,即第四阶段组装,这一步有点难,虽然拆机时,没遇到重要步骤,我都会拍照存档,可惜,还是有的螺丝不知道改安装哪里才好。组装完成后很兴奋啊,虽然多了两根长螺丝和两根短螺丝不知道如何安装。立马装上电池,开始测试,结果出现了如下图所示的蓝屏。

不知道有没有人能够才出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里就留下第一个悬念,此贴正式发布后,将会在七天内进行解惑(提示一下:笔记本问题经过最终验证的确是由U52损坏导致的,更换芯片不是导致蓝屏的原因)。
在处理完上述问题,我又重现开机测试,结果,请看下图。

注意看屏幕右下角,没有无线网络图标。这里就留下第二个悬念,此贴正式发布后,将会在七天内进行解惑。
但是我要联网安装USB 3.0驱动啊,否则,我没办法测试USB 3.0接口到底好了没有,于是,我直接使用有线网络进行驱动安装,然后插上U盘,插上的瞬间,就听见叮咚一声,哈哈,就有效,说明应该没问题,如下图所示。插上U盘后,就提示安装驱动。

最终,右下角提示了久违的显示,驱动安装成功。如下图所示。然后拷贝文件到U盘或者从U盘拷贝资料到电脑均没有问题。

哈哈,哈哈哈,至此,问题已经妥妥解决。非常感谢迅维网,感谢51nb,感谢中哥等人给予我的支持。
因为之前有了朋友也出现过同样问题,怎么修好的我不清楚,但是花费了300多大洋,于是,我决定抽点时间,发出此贴,分享给大家,希望会有些作用,仅供参考,欢迎批评指正。
USB3.0接口专题帖:https://www.chinafix.com/zt/27900-1.html

网友:
附件是用来排查电路的T430电路图,提供给大家

ThinkPad T430电路

网友A:
来实地学习吧,本来很容易的故障,你修起来确实不易。

网友B:
人生就是要这样能折腾,肯于动比什么都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好资源。

谢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实地学习吧,本来很容易的故障,你修起来确实不易。

是的,所以 我前后历时两周,不过,我本身不干这一行。来迅维,是因为我发现这里卧虎藏龙啊,全是高手啊,一定得学习不少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生就是要这样能折腾,肯于动比什么都重要

是的,是的,发现驱动安装成功真能的很激动啊,非常有成就感

网友D:
我这里有个这样的本也出现这样的蓝屏是什么问题

网友E:
我去,USB口5V短路,LZ的意思就是接口芯片挂了,换上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里有个这样的本也出现这样的蓝屏是什么问题

这是第一个悬念,还不到公布的时间,自发帖起,七天内一定公布的,我也是想听听大神的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去,USB口5V短路,LZ的意思就是接口芯片挂了,换上OK。

是的,基本上就可以这么理解,目前,我这边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刚开始也怀疑过笔记本南桥坏了,从某宝上都已经准备好二手主板了

网友F:
学习学习,膜拜大佬。涨知识了 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学习学习,膜拜大佬。涨知识了 哈哈哈哈

从这以后,我就加入了迅维网,只是不知道有什么什么兴趣班或者业余班的,有的话加入学习学习也挺不错

网友G:
谢谢楼主分享好资源。好好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谢谢楼主分享好资源。好好学习下

客气客气,希望真的对大家有所帮助,少花点冤枉钱

网友H:
不好意思,帖子中的两个悬念解答晚了,现在爆出来:
第一个悬念是因为忘了安装硬盘,其实看开机提示就应该知道了,可惜当时忽视了;
第二个悬念推荐可能是新安装器件导致固件丢失,重新安装系统才解决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不好意思,帖子中的两个悬念解答晚了,现在爆出来:
第一个悬念是因为忘了安装硬盘,其实看开机提示就应该 ...

呵呵你可知道你来到的是什么地方   这些人很多都是久战沙场 对于系统维护已经不能在熟 了 并且进一步学习后又经过苦战 才成为芯片级维修大师傅  你这两个悬念大多数人是不屑一看的   你能自己研究出来 已经不易了  同时你也能感受到修那些疑难机器有多么烧脑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呵呵你可知道你来到的是什么地方   这些人很多都是久战沙场 对于系统维护已经不能在熟 了 并且进一步学习 ...

完全赞同,说的很有道理。但是有很多人知道却不说、不做、不分享,像我这种小白无处求知,只好在此班门弄斧了,小白界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J:
感谢楼主分享。。。。。。。。。。。。。。。。

谢谢!希望分享是有意义的...........................................................、。。。。。。。。。。。。(受30字限制)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完全赞同,说的很有道理。但是有很多人知道却不说、不做、不分享,像我这种小白无处求知,只好在此班门弄 ...

如果经过系统的学习  你这个故障是用秒杀两个字来形容的 基本上5分钟修好   能够自己搞定说明动手能力学习能力都相当不错的 可以说相当的有水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如果经过系统的学习  你这个故障是用秒杀两个字来形容的 基本上5分钟修好   能够自己搞定说明动手能力学 ...

多谢前辈表扬,请问有没有那种像是兴趣班的培训机构?周六周日上课的那种

网友K:
多谢前辈,分享经验。多多学习!!!!!!!!

网友L:
IBM 就是好用  5V  USB供电短路   保护了  要是别的机器  有可能不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多谢前辈,分享经验。多多学习!!!!!!!!

共同学习吧,不同客气,这也是我的教训啊,供大家借鉴的,这样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L:
IBM 就是好用  5V  USB供电短路   保护了  要是别的机器  有可能不开机的

是的,但是我接的是热地,GND上面有220V电压,没有保护电路,估计电脑就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生就是要这样能折腾,肯于动比什么都重要

说的有理,人生就是这个这个样子啊!哈哈,实践才是硬道理。。。

网友M:
谢谢楼主分享好资源。谢谢楼主分享好资源。

网友:
引用 网友M:
谢谢楼主分享好资源。谢谢楼主分享好资源。

不同客气,共同学习吧,这也是我的教训啊,供大家借鉴的,这样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N:
你都比我修的都好,天才啊,不干这行可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你都比我修的都好,天才啊,不干这行可惜了

过奖了,过奖了,我工作与这行的确还是有一点点关系的,不过,最重要的是找到主板电路了,当初也是找到电路,我才敢替换元器件,否则是没有勇气的

网友:
楼主的自学能力很强 有条件可以系统的学习一下 虽然只是一个USB的问题但是 可以查出 还是很了不起的 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I:
呵呵你可知道你来到的是什么地方   这些人很多都是久战沙场 对于系统维护已经不能在熟 了 并且进一步学习 ...

这种都是小问题 没有什么关系的 仔细一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