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55M开机不停掉电上电

楼主(2017-11-18):
GA-H55M-UD2H开机后灯闪灭电源风扇停止工作.1秒后电源又工作上电.期间电源5VSB正常不变.绿线PSON一直保持低电平。对于这样的问题各位大神请指点下应该怎么下手本人新手

chinafix.com.cn迅维网_GA-H55M-UD2H r101.pdf

原理图

网友:
bios刷了没有,技嘉主板bios问题多

网友:
技嘉板掉电重启,查查供电是否正常,刷BIOS

网友:
bios刷了的,它一掉电电源12v.5v.3.3v都没有了只有5vSB绿线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