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5-R238TX 板号LA-A972P rev:1.0不通电

楼主(2017-11-18):
机器不触发,待机0.05按开关后0.02   待机有3.3V 没有5V按开关后才出5V 。新机器不知道下手,请大师指点。

网友:
机器不触发,待机0.05。用二极管档测啊。

网友:
待机电压有点偏高,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A:
待机电流很高,手摸全板看有没有那里温度高

网友B:
这个不管是不是新机,开机时序都差不多,测io和南桥开机条件吧!!

网友C:
我手里也有一台  退掉了    搞不定

网友D:
按时序来修呗,按开关电流有变化EC那边应该一般已经正常看看CPU的待机条件吧

网友:
触发电流反而更小了,查是不是后继有微短,重点查5V 有示波器就更好了

网友:
先刷bios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电流很高,手摸全板看有没有那里温度高

没有感觉有芯片发热, 都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管是不是新机,开机时序都差不多,测io和南桥开机条件吧!!

桥和U集成不知道测试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手里也有一台  退掉了    搞不定

一样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时序来修呗,按开关电流有变化EC那边应该一般已经正常看看CPU的待机条件吧

bios 3.3v没有   ec供电有3.3v   就测了几个供电,其他不会

网友:
刷bios 一样,

网友:
待机电流大,你去量量5V 有没有短路啊

网友:
是的    修得我快泪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