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ir a1466 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7-11-19):
机型:macbook air a1466
版号:820-3437
故障: 不开机。

检查 SMC_ONOFF_L 有3V电压,按开关键也能变低。继续查主电压 L7130 只有1.7V,怀疑有短路,用手摸时发现有
个电容发烫,取下这个电容,故障排除。

网友:
是公共点14.8被拉低  只有  1.7V?

网友:
是U7100   Isl6259出来的8V被拉低。。。。。。。。。。。。。。。。。。

网友:
楼主,不开机时候的开机电流是多少

网友:
没有量过。。。。。。。。。。。。。。。。。。。。。。。。。。。。。。。。。。。。

网友:
大神级别啊

网友:
这个电容我也碰到过,可能是通病。。。

网友:
奇怪 并联这么多就坏这个。。。。。。。。。。。。。。。。。

网友:
可能是通病,我遇到过一次,收了500,客人千恩万谢急用。

网友:
这机器我以前也修过一模一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