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ir a1466 不开机维修一例 [

楼主(2017-11-19):
机型:macbook air a1466
版号:820-00165
故障: 不开机。

检查 SMC_ONOFF_L 有3V电压,按开关键也能变低。继续查主电压 L7130 有8.7V, 差待机电压不对,Tps51980A 的供电断只有1.5V(C7500 一端)。

而C7540 C7570 端却有8.7V,不管3721 短接C7500和C7540的电压端。亮机了。

网友:
说的太简洁了,有断线了呗。。

网友:
苹果机一旦沾水  很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