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平板上的4.7v电压升到20v—32v之间?

楼主(2017-11-19):
      平板屏显暗屏,经测量,屏幕供电不足,不接屏幕,单接主板,六脚背光芯片5脚电压32v左右,接屏,5脚电压降到8v左右,导致屏幕不显示,暗屏,换电感和六脚芯片也不能解决,请问:如何处理,或者如何把主板供电的4.7v升到20v—32v之间。

网友A:
是不是屏短路导致 拉低的 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屏短路导致 拉低的 呢  ????????????

屏短路,第一次听到,但也不是很明白。屏不会出这问题把?或者说你遇到过此类问题。

网友:
用升压模块就行,自己接个升压模块。改下电路就行。

网友:
一般也就平板的背光系统能用上这么高的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