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M-D3V 2.0跑15 不过

楼主(2017-11-19):
b85跑15 第一件事想到的是刷BIOS 网上找几个 都不行 都是跑15不过 也没有见断线 供电都正常 最后看见这个小八角 想到精英P43出现过内存不过的
去掉后跑码了
刷BIOS

网友:
看好你 溜溜

网友:
这个小东西应该是拉低了SMBUS导致的跑代码异常

网友:
去掉以后稳定不,最好换个同型号的吧。

网友:
这个小八角是给那里供电的,拆掉不装也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