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ST2220LB能亮,但一会就黑屏

楼主(2017-11-19):
                     ST2220LB能亮,但一会就黑屏,灯不亮,开关不可控,黑屏5V无电压,换258故障修复

网友A:
这么短的 发帖
应该算一句话贴啊
图文并茂 比较好

网友:
DELL HP 用258的货,基本上就这德性!
捡钱的活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短的 发帖
应该算一句话贴啊
图文并茂 比较好

他是说电源芯片,换了就好!显示器用这芯片供电,功率确实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是说电源芯片,换了就好!显示器用这芯片供电,功率确实小了。

哦 没看明白
电源管理芯片 TNY258吗
怎么不做版主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