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索泰750Ti-2G雷霆U504是什么料

楼主(2017-11-19):
如题,u504被人拆掉了,不知道什么料,哪位大神有一样的卡,告诉一下这个是什么料,谢谢。索泰750Ti-2GD5 雷霆TSI PA

网友:
看样子是控制显存供电的,应该是RT8120D之类的额,不能百分百确定,试试吧

网友:
维修界的败类,怎么能拆了不给顾客!让顾客报警抓了这厮。只能从引脚慢慢理顺各个脚的功能,然后找合适的替代元件,切记不要随意装哦!

网友:
显存供电 UP1542S  UP154  UP1542S UP1542S UP1542S2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