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10 LA-9641P触发掉电

楼主(2017-11-19):
同行零售送来一台联想G510机子,报故障不开机。心想联想不开机一般都是短路或者缺电压这些,好修。上电打表,电流0.009,按开机电流上到0.017马上掉,估计是短路引起。着手拆机开工,拆开机子看了下板子也蛮新没有什么灰也没什么氧化的地方,仔细观察了下也没有什么烧糊的。还是老实测量下各点阻值,B+和3V~5V阻值基本没有问题,后仔细测量发现问题了 ,显卡阻值短路,目测也没什么烧的地方,拆下供电管子PQ802(87351D上下管一起),显卡阻值恢复正常了。再对管子和周边测量,最后确定就是管子短路,换个上去上电正常收工!

网友:
好心人帮忙加点分。谢谢!!

网友:
这是 上管 坏了吗 !

网友:
这个机器的显卡供电用的管子是上下管在一起的,所以这样的管子很容易坏的。

网友:
好像也没说清楚为什么要拆下那个管子,看着一团雾水。

网友:
比对下来看有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2022-12-31):
这个管确实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