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看这块主板有没有维修翻新过

楼主(2017-11-19):
朋友送来的一台戴尔n5010笔记本,“显卡门”。担心修不好,决定换主板,在网上买了一块拆机板,请大家帮忙看一下这块主板有没有维修翻新过,主要是显卡部位有没有动过。

网友A:
显卡绝的加焊过,但没拆过芯片   其他看不出来 图不是很清洗

网友B:
一般都是翻修 好在 发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翻修 好在 发给你

不是换修的,是直接买的拆机主板,说是无修的,还请大家帮忙把把关

网友C:
修显卡都有风险的,,,,,,,所以价格需要报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显卡都有风险的,,,,,,,所以价格需要报高

请帮忙看一下这块板子的显卡有没有修过

网友D:
显卡正常使用一段时间后屁股也会变黄一点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正常使用一段时间后屁股也会变黄一点的吧。

能不能看出是不是加焊的,n5010的板子显卡加焊后撑不了多长时间,朋友拿来的电脑如果用几天再返修就太尴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绝的加焊过,但没拆过芯片   其他看不出来 图不是很清洗

显卡能确定加焊过吗,这板子加焊后也撑不了多长时间,朋友的电脑短时间返修太尴尬

网友:
看到的是不清楚,,,要仔细看看,,,,,

网友:
这个板子应该是上过BGA了

网友E:
看样子不像是动过的,BGA芯片四周的封胶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样子不像是动过的,BGA芯片四周的封胶还在

封胶都是完好的,板子能看出来有没有翻新过,我看着螺丝孔有的被氧化、有的是亮黄的,按理说还是一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