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3459加热EC触发

楼主(2017-11-19):
    一台DELL 14-3459的进水机器,板号14236-1,进水部位是屏接口附近,离EC很远。但是处理好之后就不触发。根据参考图纸是EC没发出信号,但是用风枪对着EC吹3、4秒就会自动触发,电流跳半天,但是不亮屏。以为不触发是EC问题。于是买了两个EC回来,同样故障。EC型号是MEC1404-NU,很少见。求思路。

    参考下图,52脚为EC发出PWRBTN的脚,但是上电该脚只有0.X v,按开关键没反应。用风枪吹几秒后该脚变3.3,且触发。出发后只要不断电,都可以用开关正常开关机。

补充:已经显示了,应该不是屏电路的问题。

网友:
重点还是进液模块电路的电阻及屏,桥检查

网友A:
楼主这个图纸是参考的哪一个?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28 字节 系统限制: 30 到 20000000 字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图纸是参考的哪一个?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28 字节 系统限制: 30 到 20000000  ...

参考的是LA-D071P的图纸。

网友:
没有图纸,没法研究

网友:
图纸要10分一份,一天要下载好几个,入不敷出,我还是看你的图片将就一下吧。

网友B(2023-01-12):
这个EC供电好像是转换来的,你查一下 ,EC供电是通过MOS管转换的,电压不对 ,或者没电压,加热可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EC供电好像是转换来的,你查一下 ,EC供电是通过MOS管转换的,电压不对 ,或者没电压,加热可能正常

刚查了图纸,记错了,不是这一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