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758 VER2.0跑72 70掉电

楼主(2017-11-19):
让我们请出今天的主角

这块板放在我这里也好久了,原先是集显上下管短路,因手上没有集显驱动芯片只能把上下管和芯片拆
除后用独立供电了。拆除后可以上电跑马,但是跑到72 70后直接掉电。然后直接重启又跑到72 70掉电
。一直循环。看见这种掉电的就头大,所以就放到一边去了。没想到一放就是一个多月,今天没事就拿
出来研究研究。

请出示波器。用示波器的slp_s3#与cpu_rst#,图片没有拍就只能简单的说说吧。从波形上看出是
slp_s3#先掉而后cpu_rst#后掉,又拿slp_s3#与pltrst#比较还是slp_s3#先掉,再把slp_s3#与vrmpwrgd
比较发现是vrmpwrgd先掉slp_s3#先掉终于找出问题了

在把slp_s3#与CPU芯片发出的PG比较发现还是PG
先掉

再把en与slp_s3#比较发现是en后掉,把slp_s3#与VCORE比较发现还是slp_s3#先掉,想着是不是
芯片问题呢,碍于手上没有芯片,只能把vrmpwrgd的三极管拆除后发现不再掉电了,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A:
V星板子vrmpg那个小六角特爱出问题,所以会导致断电重启,断电重启不稳定。

网友:
这是坏管子的位置,补上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V星板子vrmpg那个小六角特爱出问题,所以会导致断电重启,断电重启不稳定。

华硕的修过一块V星的修到过一块都是vrmpwegd的三级管不良导致跑马掉电重新跑马

网友:
有的会没复位           把这个拆了 就OK

网友B:
楼主问个问题,一半正常的话都是SLPS3先掉对吧,比SLPS3先掉信号或者供电就有问题对吧,加分了麻烦回答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个问题,一半正常的话都是SLPS3先掉对吧,比SLPS3先掉信号或者供电就有问题对吧,加分了麻烦回答下谢 ...

我认为不正常掉电的话,就是slp3与信号比较,如果比slps3先掉的话就有问题了,我是这样认为的,具体的是不是这样就要等高手回答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以前修过很多技嘉B75不稳定的故障,还没有找到故障点,V星的这个双二极管,是送了不少钱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个问题,一半正常的话都是SLPS3先掉对吧,比SLPS3先掉信号或者供电就有问题对吧,加分了麻烦回答下谢 ...

示波器这块不是特别懂,这样说的话SPLS3后掉才是正常的咯,对比S3跟内存的话,要是SLPS3先掉,那内存这块有问题吗

网友:
可能是芯片侦测到集显供电不正常,拉低了VRMPWRGD导致的,最好还是修好集显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V星板子vrmpg那个小六角特爱出问题,所以会导致断电重启,断电重启不稳定。

楼主是找到根本问题了,有示波器就还跟舒服的感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这块不是特别懂,这样说的话SPLS3后掉才是正常的咯,对比S3跟内存的话,要是SLPS3先掉,那内存这块 ...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4513-1-1.html
我觉的你看下饼哥的视频可能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我来配个图

网友C:
S3对比VRMPWRGD发现VRMPWRGD先掉。
而CPU供电后掉,这个缺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3对比VRMPWRGD发现VRMPWRGD先掉。
而CPU供电后掉,这个缺图。。。

当时没想着发帖就,就随便拍了两张,以后一定注意,多谢饼哥点评:kaixin: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时没想着发帖就,就随便拍了两张,以后一定注意,多谢饼哥点评:kaixin:

我想看看CPU供电和S3#对比。
我怀疑还是供电有不温度,只是没有下降那么快。但是PG响应快些。

网友:
这是vcore与SLP_S3的图片自己手工画的但是差不多就是这样的

网友:
有示波器看这种掉电的故障就是直观,LZ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S3对比VRMPWRGD发现VRMPWRGD先掉。
而CPU供电后掉

网友:
拆掉这个双三级管,对时序的影响不会导致其他故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