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16j91求助

楼主(2017-11-19):
V星ms-16j91。没有图纸,开机电流0.15,有供电没有出来。检测一电源芯片有问题,但没图纸,不知道型号。帮忙看看,啥型号。

网友:
这个管好像是19V 与19V的转换电压的

网友:
标示是                                     IACEH 的芯片

网友:
我拍了图片,                                   你再看清些

网友:
另外知道这几个点是连接到哪的吗,我的就这两个点断了,不知道连接哪里,没有图纸

网友(2020-07-24):
修好了吗  我有一台也是那个电压没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