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无法激活iPad

楼主(2017-11-19):
刷机流畅,一篇就过了,就是没法激活      各位大神支个点子

网友:
WIFI跟蓝牙码      跟原机的对不上

网友:
一定是扩过容才会这样:liuhan:fhb

网友:
11系统以后才有这问题的。。。。。。。。。。。。。。。。。

网友:
我的Ipad 也是这样,没扩容,编码都对,就是激活不了,大爷的

网友:
同样是这个问题  !!!  有没有大神解答下

网友:
一般都是机子扩容来的

网友:
这种问题现在好多 苹果好坑!!!!!!!!!!!!

网友A:
买的是返修机还是二手机啊,现在这样问题好多

网友:
IPAD5 MINI 2 3目前无解的 其他型号可解    这种常见于硬解的 或者扳机  目前只有扩容的有办法解 其他基本变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的是返修机还是二手机啊,现在这样问题好多

客服拿过来的机子  是个扩容机

网友(2017-12-19):
不是硬解的话,可以尝试查一下WIFI蓝牙码,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