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14r-5421单用电池进系统花屏

楼主(2017-11-19):
如标题的,I3二代,板载CPU!同行拿过来的机器,说花屏!经测试发觉是单用电池进系统就会出现花屏,就花5到6秒左右,然后就正常了!用电源就不会花屏,电源跟电池一起也不会出现花屏,就单用电池会出现这花屏现象!很奇葩!                                                                                                    也排除过屏,BIOS,系统,硬盘,内存!  显卡也重做过,散热风扇没什么灰尘,客户也不玩游戏之类的只用来办公,所以感觉不像是显卡!有点像显存,但接电源不花,很纠结!唯一发现的问题是单用电池屏线接口一脚的BCD_EN控制脚是高电平3.3V电压,如果接上电源是低电平0.005电压,其它电压基本一样!                                                                                                    直接将一脚接地不行, 此控制脚直接到南桥,论坛里有个贴跟我这故障一样的,说换南桥好了,本人没思路中也试试心态换了,但问题没解决!想发个贴问问各大侠们给点意见,是不是我遗漏了什么

网友:
安装纯净版系统 安装官网显卡驱动

网友:
机器本身就是花屏的。。。。。。。。。。。。。。。。。。。。。

网友:
最后你搞定没有呢。。。。。。。。。。。。。。。。。

网友:
这个问题我好像遇到过  打驱动  也是单用电池花屏

网友:
你用自己的测试硬盘再装一个系统,显卡驱动用官网的,试一试

网友A:
既然接上电源就正常,用电池不正常,可以考虑一下,电源是19v供电,电池是14v供电,开机的时候cpu会调节自身电压,会不会是这里出了问题,可以用示波器量一下cpu和显卡的供电看是不是供电不良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供电不良 测供电试试

网友:
这个应该时电压不足造成的,查查显示部分的电压看看吧

网友:
这个机器我及得我把独显驱动卸载过也一样,安装官网的独显驱动也一样,他们说可以换个官网的集显驱动试试

网友:
我在想dell出这个问题有没有可能是屏幕码片出问题了,3421也爱出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真是奇葩,有没有测试过外接花不花屏

网友:
有碰到过,打官方的驱动就解决了…………。

网友:
你跟我之前遇到的机器有点相似,可能是供电不足,或重装显卡驱动

网友:
我修过这款很多了 都是同行送来  就是驱动问题  如果你确定排除驱动问题了 那就一步步排查电池状态和适配器状态哪里不一样吧

网友:
打官方的驱动就解决了.。。。。。。。。。。。。。。。。。。。。。。。。。

网友:
有些机型要打官方驱动才可以,排除驱动问题的话,就是供电滤波的问题可能性最大,因为用电池时,电压低了很多。

网友:
排除驱动问题的话,就是供电滤波的问题可能性最大

网友:
哈哈 瞪眼看半天 发现俩红色的字 电容

网友:
这个我遇到过的   我去售后装了个正版的好了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驱动  也有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接上电源就正常,用电池不正常,可以考虑一下,电源是19v供电,电池是14v供电,开机的时候cpu会调节自 ...

感觉你这个解释挺靠谱,,,应该是切换时出现的问题  很有可能切换管之类东西

网友:
感觉不是显卡供电滤波不良,就是驱动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和你的一模一样,最后换屏解决,之后又有个客户,同样的本,我装完系统,单电池还是花屏,才知道不是屏的问题,换别的版本的系统就应该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