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7p 不进系统 刷机正常 查电脑显示连接

楼主(2017-11-19):
一个摔的iPhone 7p 本来开机正常的  后来还原 就卡在白苹果了 刷机正常通过 不进系统 连接电脑又已经进入系统了  处于进跟不进直接徘徊  已经把外配都已经抠了 还是一样  应该主板问题了 有遇到的么

网友A:
看下会不会重启,会重启则重装音频IC.若只是卡在苹果标志这里则可以刷回11.03系统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下会不会重启,会重启则重装音频IC.若只是卡在苹果标志这里则可以刷回11.03系统即可

刷过了  还是白苹果界面  是会重启  干小音频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过了  还是白苹果界面  是会重启  干小音频么!

一般先干大音频,注意观察底盘焊点

网友:
看下会不会重启,会重启则重装音频IC.若只是卡在苹果标志这里则可以刷............回11.03系统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