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的灯管dc/dc电路电压能测量吗?

楼主(2017-11-19):
LED的灯管dc/dc电路电压能测量吗?今天修了个电视,背光不亮里面有东西,接口电压正常,开关   pwm亮度调节     供电12v都有,测led灯管电压55v  和57v跳变,背光从开机一直不亮,led灯管的接口电压,这个跳变正常吗,怀疑灯管问题, 一般led灯管电压能测量吗,还有这个电压跳变正常吗?

网友A:
先测试LED背光 电视机LED驱动电压要相比这个要高些 你这个感觉是LED灯条坏了 确定下灯条正不正常

网友B:
也在求答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测试LED背光 电视机LED驱动电压要相比这个要高些 你这个感觉是LED灯条坏了 确定下灯条正不正常

的确 没有依据不敢 乱拆屏,现在推理灯条是串联的, 如果串联的灯条短,两段肯定有组织,我没有实物,你有实物吗,led灯条帮忙测一下有阻止吗,我测了 我的灯条上没有阻止,正相反相都没有 ,你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在求答案。。。。。。。。。。。。。。。。。。。。

有led灯条吗 ? 帮忙测一下阻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的确 没有依据不敢 乱拆屏,现在推理灯条是串联的, 如果串联的灯条短,两段肯定有组织,我没有实物,你 ...

没有阻值 要用拆掉屏拿掉灯条 单个测试下 看那个不亮 这个要有LED灯条测试仪 不过一般拆掉后有的发黑了基本都是坏的了 买条新的换上就可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阻值 要用拆掉屏拿掉灯条 单个测试下 看那个不亮 这个要有LED灯条测试仪 不过一般拆掉后有的发黑了基 ...

没有依据不会先拆屏的,我买个灯条回来试下看会亮不 ,亮了再拆,  屏太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阻值 要用拆掉屏拿掉灯条 单个测试下 看那个不亮 这个要有LED灯条测试仪 不过一般拆掉后有的发黑了基 ...

你测试了吗,lec灯条,一个二极管500欧左右,如果串联应该有阻止啊,怎么会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阻值 要用拆掉屏拿掉灯条 单个测试下 看那个不亮 这个要有LED灯条测试仪 不过一般拆掉后有的发黑了基 ...

忘记了有的带电阻,忘记了有的带电阻,忘记了有的带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