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有影驰GT740 2G 大将 显卡BIOS

楼主(2017-11-19):
哪位大神有影驰GT740 2G 大将 显卡BIOS     显卡跑2A    刷别品牌BIOS有显示不过花屏

网友A:
我这刚好有这显卡,不过是块问题卡。这显卡在别的主板都正常,就是在客户的主板上不显示。这BIOS就是在这显卡备份的。慎下。楼主有好的BIOS希望也可以共享下。

影驰 GT740大将 GF GT740 PCI-E 2GB DDR5 128BIT.ra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刚好有这显卡,不过是块问题卡。这显卡在别的主板都正常,就是在客户的主板上不显示。这BIOS就是在这显 ...

太感谢你了  我下载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感谢你了  我下载试试

刷完能亮  也是花屏  有能显存问题   我再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