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75M-D3V 1.1掉电总结

楼主(2017-11-19):
昨天收到几块技嘉GA-B75M-D3V    REV1.1的主板    故障全部都是掉电重启       这里就不细说了   我把我找到的几个故障点说一下好了  图片我就不上了    但是下面我会附上图纸和点位      第一  拿到技嘉这种掉电重启的板刷BIOS是肯定的啦    第二  就是CPURST没有    -PFMRST1没有送到Q33导致   第三VCC1_8_PCH电压过高   有2.1v  这个是由于2_5LEVEL分压不正常导致的  第四VCC1_0.5_PCH没有   由于LM324五脚的分压电阻不正常导致   这个似乎很容易出问题   修了三块这样的   第五这个不是掉电了     是不触发     初步测试为3VDUAL 没有     是因为桥没有发出-depslp导致  这个会导致没有RSMRST     经测试除了会受-DEPSLP影响的供电外   其他的都正常    最后加焊桥搞定               第六   这个是我还没解决的     同样是这块板  进BIOS后不掉电  进不去就会掉    怎么回事  经测试集显供电那里有个DR479     8.2K电阻烧掉了   换上依旧烧   买了场馆和VRM   没到货所以先放那了    各位看完帮忙加分  谢谢

GA-B75M-D3V_R1.1 密码 rmadept.pdf

GA-B75M-D3V Rev.1.0(零件位置圖).pdf

网友:
谁能告诉我为什么我发这个贴就加了一分

网友:
如果能把维修思路详细的写出来,大家可能更看得懂,技嘉的板子就是很多电阻和小芝麻官子坏的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我收下了,加分,双击,6666666!

网友:
请问,我的主板现在是进系统就掉电了再重启,包括进PE。但进安全模式没有掉电重启。在BIOS中也不掉电,怎样排查呢?

网友:
还有2.0版本的。这两个系列的板子坏的太多了。也比较容易返修。

网友:
想看到掉电不重启的维修检查方法

网友:
找图花了有没有半小时?加了1分2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