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10内屏无显外接正常

楼主(2017-11-19):
如题,查了屏的接口那边的电压,+3VSOK,+LCDVDD_CONN无电压,BKOFF#无电压,不会吧,这么快就查到问题啊,我就找了+3VS的电压接线过去,但是还是不行,然后测试了屏是好的,屏线测试也是通的,最后没办法有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器,就拆屏线过来一试就OK了,太神了

网友:
首先主板要检测到屏才会有相应电压!

网友:
屏线全是通的,居然还是屏线的问题,看来以后还是要先换线看看

网友A:
是不是  HPD 没检测到 屏幕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  HPD 没检测到 屏幕    ?????????????

应该是吧,这种问题第一次碰到,没检测到屏就没出电压

网友:
楼主运气好啊! 有一台相同的机器可以测试, 不知道那一台是不是也是待修机。

网友:
屏线不是原装的吧    还有这种事  通的还不亮?

网友:
真是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