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无复位通病维修,附P8H61 REV:1.02点位图

楼主(2017-11-19):
华硕主板P8H61 REV:1.02,机器能触发,插上诊断卡没有时钟复位,那肯定就去测量供电呀,测量发现全板供电正常,包括CPU也是正常的,按照理论现在需要查CPU电源PG有无正常发出给桥了,上论坛准备找点位图维修,发现了有人也遇到一样的问题,他是换一个排阻好的帖子地址如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62573-1-1.html

我按照贴上描述去换掉这个排阻,结果故障还是一样,那就老老实实的用点位图查吧,CPU电源芯片发出了CPU_PG信号经过转换成VRMPWRGD给桥,这个信号正常应该为高电平,经测量发现为0V,在经过点位图这个信号由串联分压,而板子上下拉电阻没装,那就是正常为+3V给上拉了VRMPWRGD,经常测量上拉电阻发现电阻的另一头+3V居然没电,这就奇怪了,这个可是大电流的+3V供电既然没有,按道理这个供电没有怎么主板上所有供电能正常呢?如图:

+3V给了很多地方这个大家应该知道,包括网卡声卡IO等都需要这个供电,可是我测量这些芯片的+3V既然供电是正常的,那只有一个原因了,主板断线了,经常修到华硕主板断线,不过都是开机电路IO拉低ATX绿色线这条路断线的,这次可是+3V大电流供电的,这样大电流的断线一般都是烧掉,烧糊,烧断的情况,那我就仔细观察主板的正面和背面,终于找到问题,如图:

内存槽旁边的+3V烧糊断线了,找到问题就好,补线,为了防止短路,在上一些绿油用紫外线灯烤烤,然后自然是开机,自然就显示了,这个问题其实还是挺简单的,只是没有仔细观察,如果仔细观察主板的外观,也许不用这么麻烦就可以秒杀了

最后附上点位图,论坛上其实有,只是不好找,我找了好一会才找到:

网友:
论坛上找到了相同故障,依次判断此故障为通病: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09152-1-1.html

网友:
这样的问题给我来一车

网友:
这样的问题给我来一车  ,就发了

网友:
确实是通病。这板子我修到过好多次,都这个铜皮烧断了

网友:
弱弱一说华硕板子断线的只碰到内存供电上,像这种的还真没见过。唉~水太深啊!

网友:
lz  这也就是 内存的 vddspd 3.3v  这问题,,,,,

网友:
这个 内存的 vddspd 3.3v  断线引起的无复位,确实是通病了

网友(2018-01-12):
我也是这个问题  心想不会这么巧吧烧断线可不是经常发生的事 忍不住看了一眼 还真是3V烧断线  这居然是个通病

网友:
这种一般秒杀 目测法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2018-02-11):
求PCBRepairTool怎么用还有 1.01的华硕点位图 我下的都不是

网友:
学习啦,每天进步一点点,聚沙成塔吧

网友(2018-04-15):
运气这么好 遇到通病。。。。。。。。。。。。。。。我硬是没遇到过

网友:
对对有时候有些故障其实没必要这么费劲只要眼在看的细一点就可以秒修了观察其实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