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MBX-249

楼主(2017-11-19):
SONY机器检测不到无线网卡 有线也不能用 拆机仔细观察 发现有个地方有轻微的腐蚀,但不明显刷干净加电测试,还是不行,好吧只能找图纸了。找到图纸打开图纸找到有腐蚀痕迹的电阻R3603。图纸标注330K的实测无穷大。一定是开路了,料板找了一个330K电阻换上。进系统测还是没好。在仔细观察这个电阻和U3601是通过R3628连接的,让R3603 一脚接19v主电压DCBATOUT。这个电压经过330K电阻降压成3.3的。R3603上有19V R3628上却没有电压,蜂鸣挡一量不通原来还是又断线!漆包线把R3603和R3628一连!开机进系统测试 嘿嘿 好了!附上图纸和BIOS。

chinafix.com.cn迅维网_Z50 HR_-1m_0302.zip

sony mbx-249.zip

网友:
学习来的  楼主威武   希望能够学到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