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9):
三星
笔记本
,这个屏怎么拆不掉。好像里面有双面胶,感觉特别紧。
笔记本

网友:
不敢用力过多,害怕把屏弄碎,,,

网友:
三星的笔记本上次遇到过一个,里面就是有双面胶,不好拆,如果边框是金属的,拆下来边框容易变形

网友:
可能是双面胶,现在的笔记本很多为了轻薄都是这样如T440S之类的,解决办法也不难,用吹头发的吹风筒加热屏幕边框,热了细心点慢慢拆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有双面胶,类似thinkpad t420s那样。还真不好拆,撬开一点慢慢用吹风筒加热。还是有风险的

网友:
吹风机加热慢慢取温度不要太高就好了 ,

网友:
这种好像大部分用,吹头发的,加热了慢慢取,不能心急

网友:
用锤子砸坑定好拆啊!!!!!!!!!!!

网友:
要先加热,然后再慢慢的给开翘吧

网友:
这款是双面胶粘的!均匀加热后在慢慢拆!但是边框是金属的,拆下容易变形!装回去丑死!哈哈

网友:
拆金属框的时候,金属框脱离后一定不要用手把框抬得太高,不然容易变形

网友:
用刀片慢慢割开啊 不能太急额